楼主(2018-06-13):
博途v 15仿真时,按常开点修改为1,没反应,梯形图还是虚线,即没接通
用简单的一个自锁程序练习,新手学习

网友A:
引用楼主henrywang10于2018-06-13 21:01发表的 博途v 15仿真问题 :
博途v 15仿真时,按常开点修改为1,没反应,梯形图还是虚线,即没接通
用简单的一个自锁程序练习,新手学习

仿真无法对I输入进行强制,把I输入区地址改为M区域就可以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