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模式运动控制

楼主(2018-06-14):
手动模式下用什么指令进行运动控制/点动控制?
我想能够检测到现在的脉冲数量 获取当前的位置
plsr指令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三菱FX D8340读出当前脉冲数
手动情况下,DDRVI指令进行相对位移
感觉你是新手啊
的确是新手上路 请多指教

网友B:
D8340里会记录当前位置,无论你是用DDRVA,DDRVI 还是PLSY

网友C:
一般往返式的结构,我手自动都是用DRVA来控制,这样便于确定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