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中国三菱里面的下载根本用不了

网友A:
E720可以嗎?
附件: e720-0_1k_a_igs.zip (282 K) 下载次数:50
附件: e720s03dwg.zip (87 K) 下载次数:34

网友B:
我当年也找过,最终还是没找到,出3D效果图的时候用别家的变频器代替。
实际制作控制箱的时候安装孔位符合就行了。

网友C:
路过这里
工控阿志

楼主:
我先从三菱官网下载的3d图,再用solidworks打开,然后再转为二维图,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