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原来在触摸屏显示的时间是读取PLC的系统时间,如果PLC一直供电,时间会保持同步。若是灌入程序后,PLC长期不供电,而后在上电,连接触摸屏后,时间会恢复到默认的1970年,用户有意见。这样就必须有人去用户现场重新刷程序才能将时间改过来,很麻烦。如果能够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时间,并按修改后的正确时间往下走,用户就可以自己操作了。我们编写了这一块的程序,但是修改后,只能保持8分钟左右,就自动恢复到初始设置的时间(读取CPU时的时间)了。请教论坛的高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哪位高手能够提供一个简单的样例程序就更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
我从来不用触摸屏时间。
在触摸屏上,开一个画面,时间设置界面。让用户,自己去设定时间。还怕什么断电。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不是吧。我一直这么用,没出错过。你是不是屏坏了。
请提供一下程序,谢谢,截图即可!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补充一下,连接的PLC是S7-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