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选型问题

楼主(2018-06-14):
请问6轴伺服的设备需要用那种系列的PLC,需要插补,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三菱Q和L就行

网友B:
配备6轴的伺服模块就好

网友C:
三菱FX5U PLC配置8轴的简单运动模块FX5-40SSC-S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网友D:
得看是哪种插补,是简单插补的话FX5U会便宜点自带内置4轴式支持简单插补的,加2个2轴模块或者1个4轴的模块就可以了
如果是6轴圆弧插补就直接上Q系列划算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上Q,功能上有优势。不折腾。毕竟6轴。搞小型机吃力。

网友F:
黎工,点数如果少,用FX5U-80MT + FX5-16ET/ES-H
也可以扩展CCLINK远程IO
如果点数真的很多,用L或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