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把PLC的几个D寄存器值读出存储在U盘里,请问大家威纶触摸屏有这个功能吗?把PLC的D寄存器和数值取出存储到外置U盘内吗?创建Word文档。

网友A:
直接给电话维纶官方问

网友B:
直接问在线客服

网友C:
引用楼主wzy139076378于2018-06-14 14:57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技术问题讨论。 :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把PLC的几个D寄存器值读出存储在U盘里,请问大家威纶触摸屏有这个功能吗?把PLC的D寄存器和数值取出存储到外置U盘内吗?创建Word文档。

威倫有這個功能,但是不能创建Word文档

网友D:
几乎没有软件支持直接保存WORD文档,
即使用PC组态软件,一般也是保存为EXCEL文件。

网友E:
威纶通可以通过资料取样元件保存到外置U盘,但不是excel也不是word格式,是他自己的db格式,你需要再使用他的转码器转成cvs,可以使用excel打开。

如果你必须保存为word的话, 可以提供个思路,使用威纶通把数据上保存到上位机的数据库,然后自己在上位机后台用PHP或者VB或者C都可以,把数据从数据库拿出来按你自己code写好的格式保存为word文档,也不算很难,懂点SQL和后台语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