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三菱FX3U通过RS指令如何与多个温控器同时通讯,并读取各个温控器的PV值和SV值。

当与温控模块通讯(研华4018+)时,模块上有8个通道,如何读取模块上每个通道的数据?

网友A:
如果是一个模块应该是可以支持一次读取8通道的值的,将8通道的值在PLC里再行分解。具体什么指令要看产品的协议手册了。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多个的话 应该是不可以的 无协议的 只能是一对一的吧

网友C:
其实感觉也不是很难啊 多个温控器和PLC通讯,对应好站号还有地址就行了 读取出来的数据再进行处理 问题不大
你刚刚说的 需要读取单个温控器的多通道数据,这个需要温控器的说明书了,需要知道地址
PS 如果楼主不介意的话 发说明书和要求出来吧,免费给你做 。

网友D:
循环读取每个温控器的通道就好了

楼主:
我发的附件里面是温控器和温控模块的说明书,我用FX3U加一块FX-485-BD通讯模块来做的,希望各位大神帮忙!
读取数据时我们要发送的数据信息帧是不是只有一条?只是改变下读取地址?如果是怎么写?希望能说得具体点。谢谢!
描述:温控器与模块的说明书
附件: 附件(温控器和温控模块说明书).rar (371 K) 下载次数:43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感觉也不是很难啊 多个温控器和PLC通讯,对应好站号还有地址就行了 读取出来的数据再进行处理 问题不大
你刚刚说的 需要读取单个温控器的多通道数据,这个需要温控器的说明书了,需要知道地址
PS 如果楼主不介意的话 发说明书和要求出来吧,免费给你做 。

腻害了大佬,通讯我也很懵逼,能不能帮我写段程序

网友C:
test.zip (282 K) 下载次数:662    里面忘了说了: 需要把温控器说的站号设置为 1 要不然没办法通讯

说明一下啊  也是新手,所以大致写出来,因为没有条件做测试,所以对于结果没办法保证。望别怼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发的附件里面是温控器和温控模块的说明书,我用FX3U加一块FX-485-BD通讯模块来做的,希望各位大神帮忙!
读取数据时我们要发送的数据信息帧是不是只有一条?只是改变下读取地址?如果是怎么写?希望能说得具体点。谢谢!

能不能帮我写段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赐教,可能我之前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整个简单系统组成是这样的:
第一组问题:原料:FX3U    +     FX3U-485BD     +    温控器(巨诺)
如何读取温控器的PV值和SV值?

第二组问题:原料:FX3U    +     FX3U-485BD     +    温控模块(研华4018+)
如何读取温控模块各个通道的采集温度值?
附件: 附件(温控器和温控模块说明书).rar (371 K) 下载次数:16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帮我写段

有时间,没问题啊。但是得有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赐教,可能我之前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整个简单系统组成是这样的:
第一组问题:原料:FX3U    +     FX3U-485BD     +    温控器(巨诺)
如何读取温控器的PV值和SV值?

第二组问题:原料:FX3U    +     FX3U-485BD     +    温控模块(研华4018+)

刚刚很仔细的看过你所发的说明书,哥们 你确定说明书没错? 我根据你所说的型号去找图片,发现并没有任何按钮,但是根据说明书,确是有按钮说明的???

楼主:
说明书都是在官网上下的,没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都是在官网上下的,没错的!

再来.zip (4866 K) 下载次数:290   从新写了两个 一个是RTU 一个是ascll 你先看看吧
说明书我在官网从新下载了  程序也重新修改过  ps感觉有些乱写 囧

楼主:
说明书都是从官网下的,绝对没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没问题啊。但是得有资料

fx3u-485bd和仪表,读取当前测量值,和上下限设定
附件: DM V3.4 协议.pdf (2768 K) 下载次数:279

楼主:
现在程序中读取地址是连续的4001-4002-4003-4004.........那如果不连续的话用MODBUS RTU怎么写呢?比如同一个温控器上的PV和SV值地址不一样,一个是H0000, 一个是H1000,其他参数一样?站号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程序中读取地址是连续的4001-4002-4003-4004.........那如果不连续的话用MODBUS RTU怎么写呢?比如同一个温控器上的PV和SV值地址不一样,一个是H0000, 一个是H1000?

H4001 4002 4003 4004 就是地址了,地址来源可以参考英文版的PDF,modbus rtu只不过是一种通讯协议而已。
就算换了其他的温控器,原理也是一样的,根据其温控器的通讯手册,就可以知道其通讯要求还有方式,一一对应就行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fx3u-485bd和仪表,读取当前测量值,和上下限设定

你的这个资料,我刚刚下载回来了,我今天应该没空,但我尽量抽时间。明天端午还得上班,看看在上班时间能不能抽时间来写一下了。
最晚星期2给你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资料,我刚刚下载回来了,我今天应该没空,但我尽量抽时间。明天端午还得上班,看看在上班时间能不能抽时间来写一下了。
最晚星期2给你发。

非常感谢,我现在在看李金成的视频教程,似懂非懂的

楼主:
感谢感谢!现在就是搞不懂:1.怎么在同一程序内同时读取同一个温控器的的PV和SV值;
                                                     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温控器的时候怎么同时读取温控器的的PV和SV值;
温控器的首站是1#,后面分别是2# 3# 4#等等,PV地址是H1000,SV地址是H0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现在就是搞不懂:1.怎么在同一程序内同时读取同一个温控器的的PV和SV值;
                                                     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温控器的时候怎么同时读取温控器的的PV和SV值;
温控器的首站是1#,后面分别是2# 3# 4#等等,PV地址是H1000,SV地址是H0000。

读取同一个温控器时候,需要改变读取地址就可以读取到不同的SV PV数据了
读取不同的温控器时候,需要改变站号,才能读取其他温控器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我现在在看李金成的视频教程,似懂非懂的

其实MODBUS通讯 还是很简单的,搞懂站号 数据地址 还有通讯设定 其他的都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读取同一个温控器时候,需要改变读取地址就可以读取到不同的SV PV数据了
读取不同的温控器时候,需要改变站号,才能读取其他温控器的数据。

我想问下,rs指令不能同时执行多次,那同时读取好几个温控的当前测量值怎么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rs指令不能同时执行多次,那同时读取好几个温控的当前测量值怎么实现呢

根据编程手册 但是只能一个动作,不能多个同时动作。

虽然只能1个动作,但是可以轮流读取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我现在在看李金成的视频教程,似懂非懂的

写好了,都不知道效果如何,需要你写入到PLC里面做测试,倘若方便,反馈一下效果吧,好让我完善。
Read DM.zip (176 K) 下载次数:371

接线图我忘了添加在里面了,参考上几个压缩包里面的接线图吧,都是一样的 。

楼主:
感谢!测量数据的地址是H1000,不是H2A。怎么轮流读取,帮帮忙,能写下大概的范例程序吗?轮流的话是不是要写多个RS指令,只要不同时接通,还是对M1和M2等进行轮流接通就可以了?还有轮流的话,读取一个数据到PLC的时间间隔最小是多少?

网友F:
3U的通讯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测量数据的地址是H1000,不是H2A。怎么轮流读取,帮帮忙,能写下大概的范例程序吗?轮流的话是不是要写多个RS指令,只要不同时接通,还是对M1和M2等进行轮流接通就可以了?还有轮流的话,读取一个数据到PLC的时间间隔最小是多少?

modbus 实际地址都会偏移一位,如说明书地址为40001,采用4X时,RS命令读取时地址应该0000,而不40001
可以通过监控串口,得到详细地址。
轮流的读取多个设备的话,可以通讯FOR来循环,通过站号变址来读取,

PLC发送的数据可以通过电脑用usb转485用软件监控到,
电脑接收的报文是否和需要读取设备的作比较就可以。

http://www.simplymodbus.ca/FAQ.htm

楼主:
楼上tingfenghu,能不能用FOR和变址写个简单的轮询程序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E(2018-07-20):
引用 楼主:
楼上tingfenghu,能不能用FOR和变址写个简单的轮询程序同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FRO来怎么做,我现在用计数器来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