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S7 软件 的SFB52功能块在博图里面对应的是哪个 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不行,就自己写吧。
专心搞钱

楼主:
报警调用西门子SFB52块    ID DW#16#7FE 十进制2046 2046代表IFM模块故障扫描区   INDEX代码4   传送数据64位  建立64位数组 放到里面
32到39位代表掉线  56到63代表短路保护 例如DB2.DBX32.4代表4A模块掉线  从A1模块到A31模块 再到B0模块-B31模块 *不能设A0模块。
主要是弄这个警报,以前有西门子做好的块直接用了 现在用博图软件不知道怎么弄 西门子不是很懂 求大神解答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