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我装了8.86的版本,装好了之后 软件能打开,打开新工程的时候 报错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装的过程中出来X64报错。我直接×掉了,能告诉我下该怎么弄吗?

网友A:
能装W7,这种情况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装了几年都在用,没有问题。。。

网友C:
WIN7上最好装三菱WORK2

网友D:
可以安装

楼主:
我用xp系统的装了yib一遍,可以正常使用,可能是我的电脑问题吧!我装 GX-Works2-1.531d.rar这个试试看

网友E:
可以安装的

网友F:
我两个都装了,WIN7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G:
在win7系统上,一样可以安装的,我装过几次了。
我安装方法:
1、在网上下载32位或者64位的三菱编程软件8.86版本,这个要看自己用的电脑是多少位的,才下载多少位的。
2、网上下载的软件一般都是未解压的,下载完成后。
3、软件不用解压,直接双击安装。
4、提示输入安装号时,填入序列号,然后按下一步,再按下一步。。。。好快就安装完成了。

网友H:
引用楼主智能唐老鸭于2018-06-14 15:46发表的 三菱8.86版本的能安装在W7旗舰版上吗? :
我装了8.86的版本,装好了之后 软件能打开,打开新工程的时候 报错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装的过程中出来X64报错。我直接×掉了,能告诉我下该怎么弄吗?
若是要中文版就試試這個鏈接中的吧http://down.ymmfa.com/?id=362

网友I:
可以安装的
PLC培训_机器视觉培训_机器人培训:  www.jialeidianqi.com

网友J:
win10系统 GX Developer8.86和GX Works2都装了

网友K:
我的W7就装不了,只能装WKS2,XP装8.86的就稳定
学到老

网友L(2018-08-06):
引用楼主智能唐老鸭于2018-06-14 15:46发表的 三菱8.86版本的能安装在W7旗舰版上吗? :
我装了8.86的版本,装好了之后 软件能打开,打开新工程的时候 报错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装的过程中出来X64报错。我直接×掉了,能告诉我下该怎么弄吗?

一直都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