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有高手讲一下卷对卷两个电机怎么动作的吗。需要用到哪些配件?例如:伺服电机?变频器?难点在哪?
这个方案如果是用板卡还是用PLC做或结合通信?望指教。(现在公司用的是板卡和力矩电机,电机是独立的)
小姐姐骚啊

楼主:
是这一种类型的程序该怎么写。没头绪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貌似以前客户用的非常紧密的力矩传感器结合来变频器控制,具体没有研究过

网友B:
是不是他们常说的张力

网友C:
看精度要求 最常规的话  就是前面张力控制    后面变频电机控制  我们分公司就是做 薄膜 网印  丝印 移印的  要求高的话 还有收卷松紧度控制 和纠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他们常说的张力

是张力,这个张力控制与伺服的力矩模式不知有什么区别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精度要求 最常规的话  就是前面张力控制    后面变频电机控制  我们分公司就是做 薄膜 网印  丝印 移印的  要求高的话 还有收卷松紧度控制 和纠偏控制

这位应该业内的,就是想了解这个张力控制。能讲一下都用到的电气元件吗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引用楼主hong0618于2018-06-14 16:43发表的 卷对卷方案 :
  有高手讲一下卷对卷两个电机怎么动作的吗。需要用到哪些配件?例如:伺服电机?变频器?难点在哪?
这个方案如果是用板卡还是用PLC做或结合通信?望指教。(现在公司用的是板卡和力矩电机,电机是独立的)

貌似张力控制器和纠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