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CR751-D机器人控制器和FX5U怎么进行以太网通运并实现控制机器人

网友A:
PLC控制机器人还是机器人控制PLC?

楼主:
plc控制机器人

网友B:
引用楼主吴楠楠于2018-06-14 19:25发表的 机器人和plc :
CR751-D机器人控制器和FX5U怎么进行以太网通运并实现控制机器人

EPSON?

I/O是最单纯的方式。
通讯的话:1.RS-232   2.TCP/IP     3.Modbus
貌似三菱PLC可以用CC-Link.
可以具体的给点建议吗?

网友C:
EPSON试过用232,失败了,比较麻烦,貌似只能用RS指令
还没试过网口通讯

网友D:
PLC的输出对应接机械手的输入,最好经过继电器转一下;机械手I/O输出对应PLC的输入信号

网友E:
EPSON以太网通信很简单,注意数据格式及拆分就行,还有三角函数的计算

请问,FX5U和CR751-D机器人控制器可以用以太网通讯吗?

网友F:
一般都是使用CAN通讯

网友G:
三菱plc对三菱机器人用cclink简单可靠。

网友H:
你用的是三菱机械手,当然用cclink啦

网友I:
公司都是FX5U与国产机器人通过以太网通信

网友I:
这需要看你机器人这边接收数据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