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齿轮比怎么设置

楼主(2018-06-14):
台达B2伺服电机分辨率160000,现在走一圈需要150个脉冲,请问电子齿轮比应该怎么设?

楼主:
有没有什么公式

网友A:
分辨率 *分母/分子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B:
P1-44 :160000,P1-45 :150

网友C:
分子设160000 ,分母设150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D:
160000/Y Y=你走一圈实际的脉冲

网友E:
150个脉冲走一圈。这样不太好吧。脉冲当量太大了,没精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