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输入限制范围是可以随时改变,例如正负100或50等

网友A:
引用楼主wv5575于2018-06-14 21:30发表的 求教威伦通6071数字元件输入取自寄存限制使用问题 :
输入限制范围是可以随时改变,例如正负100或50等

改變暫存的值就可以了,有甚麼問題嗎?

楼主:
限制值是按需改变的,如A模式是正负100, B模式是0到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制值是按需改变的,如A模式是正负100, B模式是0到99

A或B模式如何判斷?判斷出模式再去改變暫存器的值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貌似得通过程式来达到要求,触摸屏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貌似得通过程式来达到要求,触摸屏不行吧

觸摸屏設定好上下限暫存器,再由PLC或宏指令按照需求去改變暫存器內的值。

网友C:
可以的啊 元件上下限取自寄存器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