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5):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把三菱PLC里一些D寄存器及里面的数据读取出来做备份,里面的数据是实时变化的,可能每1分钟备份一次,
例:D0:100    D1:2019    D3:1222.............
把这些数据存储到U盘内,自动生成Excel表格,做数据备份功能,大家有做过类似的吗?现在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触摸屏是威纶通触摸屏,需要加什么东西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大家。

楼主:
在线等高手支招

网友A:
威纶有资料传输,具体没用过,是可以生成表格记录的

网友B:
威纶屏里有这个功能的,当然,屏上要插一个U盘,用数据取样 功能,具体都有案例可以看的

网友C:
2、3楼正解

网友D:
威纶通有资料取样元件,直接插个U盘用就可以了。

但你是1分钟采样一次,如果设备是24小时运行的,我觉得1年2年之后那个excel文件就爆炸了。可以考虑用数据库

网友E:
FX3U可以加个模块FX3U-CF-ADP,
将数据保存在CF卡,然后读出来。
或者
加多一个通讯口,用组态软件保存在数据库,如SQL之类的。

网友F:
用威纶通自带的功能成本最低,不过要定期导数据出来

网友G:
我用组态王做的,数据通过组态王存储在SQL里,随时调取,海量存储
拆二代

网友H(2018-12-10):
楼主有好的方案了吗 我最近也在发愁这个。。
用的是触摸屏自带的功能。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好的方案了吗 我最近也在发愁这个。。

有触摸屏采用定时取样,
FX3U增加模CF记录模块。
L系列和FX5U可以保存在SD卡。

网友I(2021-11-22):
有做过大神?分享个实例上来 。

网友J:
要通过触摸屏。

网友K:
用VB,C#,LV什么的上位机就是做这类
,FX PLC用编程口协议读,节省成本;或者加个模块搞Modbus更简单。上位机加个图表,存文本,Excel,数据库都行。

网友L:
3u 只能靠人机 Q系列可以透过加模组

网友M:
Mx component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