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5):
西门子modbus通讯控制丹佛斯fc51启停,将047c或043c写入地址为50000。用200的MODBUS协议库来写,但是MBUS_MSG块的地址范围为0~49999,50000已经超出上限了!这还怎么搞?求高手解惑

网友A:
会不会是变频器地址搞错了。一般哪把常用的地址放到在这么大的地方?

网友B:
引用楼主庄五五五五五于2018-06-15 11:06发表的 在线等,挺急 :
西门子modbus通讯控制丹佛斯fc51启停,将047c或043c写入地址为50000。用200的MODBUS协议库来写,但是MBUS_MSG块的地址范围为0~49999,50000已经超出上限了!这还怎么搞?求高手解惑

Good  Luck~

楼主:
modbus通讯时使用块mbus_msg块,addr一般要写PLC中对应的MODIBUS地址(参数号x10+40000),但是启停好像是固定要50000这个地址的,我找到的资料都是直接把启停地址为50000

楼主:
svlsam大侠意思是不是我把50000的值直接改为450000?

网友C:
这个我表示看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地址超出了,使用   地址+400001来处理

QQ(VX):2252241236

网友E:
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