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检测

楼主(2018-06-15):
请教一下,有没有哪种传感器可以检测下面这个东西。
物体是带灯的有颜色的按钮开关,检测的是它通电后灯有没有亮。

网友A:
视觉~~~~~~
视觉可以检测光照度吗?不太清楚这块应用
拆二代

网友B:
基恩士 高速相机试试
感谢分享!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看颜色 远程的话 买根光纤就行了
感谢分享!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照度计
除了检测出亮不亮
还可以检测出亮度是多少流明,
照度计没用过,我查查看,感谢

网友E:
按钮开关上面的指示灯 是吧
发光肯定会被开关帽衰弱的 增加了检测成本 意义也不大
为啥不直接检测开关通断呢?
原则上应该直接检测指示灯好坏比较合适吧,这是成品检测了,万一灯是坏的
下载积分:+2(mistyke) 热心助人!

网友F:
楼上说的在理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G:
指示灯亮与灭,两个状态,不一定要检测亮度,可以检测状态就可以了,灵活应用。
热心助人!

QQ(VX):2252241236

网友H:
一名工控人

网友I:
应该稍微好一点的光电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楼主可以试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J:
光敏电阻
热心助人!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K:
颜色传感器可以
今晚吃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