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系列伺服能不能接3相380v?

楼主(2018-06-15):
请教下,三菱mr-je系列伺服能不能接3相380v?
三菱mr-j4呢?具体哪些型号有区分?

网友A:
没有手册的吗?

网友B:
手册本论坛都有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C:
伺服哪有接380的

楼主:
驱动器进线都是3相220,或是单相220?西门子不是有3相380的吗

网友D:
220,380都有,你得看清楚,要是220驱动器,你可以用个380转220的变压器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E:
一般来说700W以下可以接220V,
700W以上大部分要求接三相220V。
380V比较少见,应该是大功率的吧。

网友F:
不能接,要烧坏
只有J4的特殊型号可以,比如MR-J4-500A4 这种尾数带4的

网友G:
一般的都不行

网友H:
一般手册上有关于选型的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接,要烧坏
只有J4的特殊型号可以,比如MR-J4-500A4 这种尾数带4的
就这1种型号吗?能多列举几种吗?站长,后面带4的都可以是吗?

楼主:
有没有1kw-3kw之间可以接
3相380v的或是2相2相380v的控制器?

网友I:
je的都是200v级别的,j4的有200v和400v等级的

网友J:
你已经买了伺服的话而且一定要用的话,想省钱买个伺服电子变压器,如果想稳定工作个5-6年,还是买普通变压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