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5):
各位在座工控大兵小虾们,你们接触工控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从西门子200系列开始的呢?

网友A:
从继电器电路开始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我是先接触的300,然后见到400,最后用的多是200
我是北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继电器电路开始

666.那算电气吧,自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接触的300,然后见到400,最后用的多是200
我是北方的

发现200 及其简单 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200 及其简单 使用

一般的常用的设备200够用了,现在用samrt。
200搞精了也不简单。

网友C:
学校里基本用S7200教学使用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B:
除了伺服,别的场合用200较好。

网友D:
表示正在学习中,三菱编程能基本在设备上运行,目前正在学习西门子
shaoxiaoqing

网友E:
我先学的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正在学习中,三菱编程能基本在设备上运行,目前正在学习西门子

可以

网友F:
学的机电专业,目前只接触过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