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 MR-H伺服驱动器 的设置软件是什么?

楼主(2018-06-15):
我找了好多软件 比如MR Configurator2 ,Setup154c,Setup221E,都没有看到MR-H的选项,还有MR-H的位置模式接线是怎么样的,求救

网友A:
其实直接按键设置也是没毛病的 大多数参数都不需要调 而且熟悉了过后如果遇到已经投入使用的驱动器叫你调一下参数就比较方便 至于接线 手册上都是现成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三菱MR-H的软件是SETUP161
三菱 MR-H伺服驱动器 的设置软件是什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