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5610使用中突然COMM1通讯异常

楼主(2018-06-15):
海泰克PWS5610使用中突然COMM1通讯异常;检查过通讯线路正常,与其它机台的屏对换也是异常;PLC也对换过同样异常。请同仁指点!!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吧

网友B:
屏与plc连接线对调,

楼主:
谢谢,试过了;会不会是屏本身的COOM口有问题?

网友C:
要么通信COM口坏了,要么通信的COM口设置被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