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340脉冲数寄存器

楼主(2018-06-15):
当DDRVA指令运行的时候驱动条件中断,这个过程中D8340寄存器中的数据能不能准确的记录PLC发出了多少脉冲?
例如本来运行+1000脉冲过程中驱动条件中断,实际上只发出了+900脉冲。这个时候D8340寄存器中的数据是不是+900脉冲。

网友A:
DRVA指令: 比如你要走到1000的位置, 你发了900脉冲D8340的值就是900,当你再次接通定位条件 他就会走完剩下的100个脉冲。所以你可以用来做机台的暂停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如果是DDRVI指令呢?脉冲数还是900,但是驱动条件再次接通之后不会输出剩下的脉冲数。D8340中的脉冲数量也是900?

网友B:
是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是这样用的 绝对定位 只要你的轴没有报警 机械部分没有松动 线没有断 寄存器值不做修改 轴走的位置 只和你的原点位置挂钩 记住重点 只和你的原点位置挂钩 这个必考

网友D:
DDRVI 是相对定位,与当前位置有关,当中间中断,再次接通,它不会记住上次还有多少没走,而是从新开始计算
那么DDRVI指令是否知道已经走了多少脉冲?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得注意确保伺服中断动作是程序中断的,如果是伺服受外力卡死中断,你的D8340就不准了。因为PLC脉冲已发出去,伺服没收到或者收到没动

网友F:
做成全闭环吧,这样就清楚了
QQ:611369538

网友G:
用d8340怎样让伺服马达正反转

网友H:
用绝对定位,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但是遇到个别特殊情况下就不行,如果对位置要求精确,还是推荐你用全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