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与三菱变频器怎么连接实现恒压供水控制

楼主(2018-06-16):
请教各位大神,我想把压力变送器A-10接到三菱变频器FR-E740-3.7k上面,实现恒压供水控制,可是怎么接线也没反应,请给点指点

网友A:
看变送器是电压还是电流的,变频器要找说明书设置参数.做个闭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要弄明白怎么去控制,变送器送出什么信号,变频器接受什么信号,变频器端如何控制,一步一步的分析实现控制
plc学习实物操作视频教程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C:
这个要设置很多参数,自己研究变频器手册吧。
大概几点:
1.外部模拟量控制
2.PID调节
3.面板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