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6):
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增量式编码器输出ABZ相位、集电极开路,分辨率3600,使用FX3U PLC,请问:
1、ABZ三相是分别接到PLC的X0X1X2吗?
2、程序 如果接X0X1X2的话是用C252计数器吗,不是的话用哪个,如何使用呢,最关键是如何把计数器得到的值转换成角度让伺服电机动作呢?
3、程序举例,让电机旋转30度,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这样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用了Z就是编码转了一圈后从零开始。你是想用手动转动编码器到一个角度后再执行伺服转到这个角度,还是编码器转到什么角度伺服就跟到什么角度?

网友B:
编码器ABZ信号,AB是脉冲数量,即单圈脉冲数量,Z相是圈信号,接线在plc手册高速计数器部分有说明,即X点与高速计数器编码器对应关系,建议自己看手册理解。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用了Z就是编码转了一圈后从零开始。你是想用手动转动编码器到一个角度后再执行伺服转到这个角度,还是编码器转到什么角度伺服就跟到什么角度?
你好,我说想编码器转多少伺服就转多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读取编码器值有如何转换成角度给伺服

网友A:
这个是把编码器的脉冲4倍频了高速计数值存在D2D3中。如果你用D2D3的数值作为伺服旋转的角度可以不作任何处理给伺服驱动器,在驱动器中调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编码器一圈是3600,4倍频变成了14400,如果伺服一圈是10000的话,电子齿轮比就是10000/14400,约一下就是25/36
  • 下载积分:+1(遇上方知有) 真诚感谢!

网友C:
    4楼是明白人,

网友D: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直接把伺服电机调成3600PPR,何必搞得那么麻烦

楼主:
    你们有耐-40-90度的编码器吗?现货这种
引用 网友E:
    如有编码器相关方面的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F(2018-07-30):
    呵呵  这样可以吗  我看不行

网友G:
    这个实现不了同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