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sv指令

楼主(2018-06-16):
看到一条程序,帮忙看看
为什么有两个方向信号Y2和Y4?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方向可以指定Y点,也可以不用Y点控制,通过D寄存器来控制,要看其他部分来理解。
需要学习plc等编程,可以访问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
还可以这样搞,学习了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同样的脉冲 那到底是通过Y4来改变方向 还是Y2来改变方向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