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烧变送器

楼主(2018-06-16):
变送器输入0--5v,输出0--24v,电源24v
带动电机,,经常烧变送器,,换了两种变送器了,,还是烧,,,,
跪求各位大神,指教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不会接反了吧,一般情况 ..

网友A:
电机频繁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很大,减速的时候产生的自感电压也很高,可以在电机两端并个大电流二极管试试。
感谢

网友B:
最好加个PID控制器,控制电机启动停止。

网友C:
变送器是个啥? 只知道变频器。。。

网友D:
兄弟用的是什么电机?
直流小电机,三根线,power (+,,—)信号,,信号线对0v,有电压(0~13.5)电机正转,电压减小电机反转

楼主:
直流小电机,三根线,power (+,,—)信号,,信号线对0v,有电压(0~13.5)电机正转,电压减小电机反转

网友E:
并电容呗

网友F:
用万用表测下输入电压是否过大,如果大了要加电阻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