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一下程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输出型号

楼主(2018-06-16):
是两个感应器 X1 X2 感应人,先感应X1后感应X2则输出Y3人数加一,反之减一
描述:简单程序

网友A:
尽然看不太懂楼主想要干啥

网友B:
引用楼主郭盼君于2018-06-16 14:39发表的 大神看一下程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输出型号 :
是两个感应器 X1 X2 感应人,先感应X1后感应X2则输出Y3人数加一,反之减一
可以啊,只是輸出很快就停止了,你看不到,我幫你加了暫存器就知道了

网友C:
这是什么程序,上升沿没见有这样用的,晕

楼主:
我都说了我是菜鸟

网友D:
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用上升沿,可以在各指令后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