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的3D布线有谁知道的吗

楼主(2018-06-16):
如题,听说,3D布线后,还可以生成电气原理图。
求大佬解释一二。
专心搞钱

网友A:
是你画完原理图,里面元件选好3D部件(自己下载,制作,并设置好连接点),然后再3D布局,然后才有3D自动布线,但也只是配电盘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