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控制办法可以将一个封闭的小房间温度恒定在零下25摄氏度!

楼主(2018-06-16):
这个需要用到什么控制器,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呢?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温控仪+固态继电器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网友B:
模拟量---PID
空调原理
下载积分:+1(工控小王子)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零下25度,空调不行吧

网友C:
2楼说的在理

网友D:
空调不就是么,经典的PID控制,非常的精准!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零下25度,确定空调可以?

网友E:
冻库成套装备。,

网友F:
在25度,还是2楼提供的方法最好。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零下25度

网友G:
二楼说的对

网友H:
听二楼的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变频器

网友I:
就是空调,看你是要定频还是变频,定频就是经典PID控制,PLC自己通过设置PID参数控制空调压缩机启停,压缩机要么启动要么停止,温度会有点波动的,开始波动大,然后与时间成正比越来越趋向平稳,比较受外面环境影响,看你的恒温恒湿环境怎么样,一般要求不是特别严格都是用这个。
如果是变频的话就是变频空调那样,压缩机是不关的,一直变频控制,这个大概明白思路不过没搞过。

网友J:
跟空调原理一样的

网友K:
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化,最主要的是实用
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