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路高手赐教

楼主(2018-06-16):
设备启动电压AC187V,5秒后切到AC220V供电,怎么能在切换过程中不断电而且不起电弧?请高手们帮忙解惑

网友A:
把触点放进绝缘油里,可以灭弧

网友B:
自耦变压器调压启动

网友C:
什么地方用的?我都没遇到过这问题。
一名工控人

网友D:
调压固态继电器应该可以吧!用两个继电器切换两个电位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 最佳。

网友F:
根据设备容量串个分压的电阻什么都可以,五秒后合并联的接触器,也可以做个自藕变压器,抽个头就可以。

网友G:
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是最佳选择

网友H:
自耦变压器调压启动<<<速度慢
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是最佳选择<<<後端有容抗+感抗
東西燒光光
問的問題要提供後端所有負載~~~看是否有其他方式處裡
负载是空调外机,有三相的也有单相的;上面说的220V、187V都是指的相电压,负载最大超不过32A的电流。
快要开始做了,还没什么眉目,请大神帮个忙。。。万分感谢
下载积分:+2(ajd186) 热心助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这是我查询些资料,自己画的图纸,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拜托了,先开KM2,KM3一起动作,低压供电的同时给电容充电,N秒后断开KM2,打开KM1,正常电压供电,然后再断开KM3,用相与相之间的三个电阻放电。完成切换电压过程中不断电,不起电弧的效果

楼主:
第一次弄这样的电路,怕一上电就爆炸,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F:
相角不对会"乒乓"的!我感觉。
您是指哪一块的相角?

网友I:
固态调压器

网友J:
加了电容,在KM2断开,KM1接通之间的时间内,电容放电线路中电压是直流电压,空调压缩机没问题?
32A电流又不大,直接KM2启动,延时断开,KM1接通,不行吗?接触器控制一定会有一些火花的,你 是用在要求防爆的地方吗?如果是要求防爆,可以选择防爆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K:
固态继电器

网友L:
干了这么多年的电气,还第一次看到如此的设计,请问这种启动方式是空调设备厂家要求的?187V的三相电源是怎么来的?这个电源仅给这一路供电吗?是否考虑过万一接触器触电粘合会否造成两路电源短接的问题?电容的并接是为了让电压有个缓冲作用还是为了功率因数?是否考虑过电容的切换会对电源前端造成相位角突变的问题?还有切换时间有要求没?你这个是后端直接接了很多三相插座回路。难道这些插座是直接和空调的压缩机连接而不是通过单独的控制部分控制?即直接用你的配电进行降压启动?
只有这些问题确实有准确的要求才能进行设计。否则问题太大了。
厂家说给出两路电源一路三相220V一路三相187V,接触器用常闭点互锁能不能解决因接触器粘合发生的短接?电容是为了低压切换到正常电压的过程中持续输出,电阻式为了给电容放电,没这么用过没考虑过电容会出现相位角突变。插座是直接给空调外机电源供电的。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愁。。。

网友L:
如果不要求切换时间的话(比如1秒内切换都是允许的),那么最好是用双电源自动切换断路器(后称断路器)充当接触器使用。用187电源做主电源输入,220V为次电源输入,两路输入前端都加接触器控制电源的通断,系统启动时两个接触器吸合,因断路器只能一个电源串出,此时断路器主电源接通,断路器切换至正常状态,即187V通,当达到延时时间后将串187V的接触器断开,此时因主电源失压,断路器转换至备用电源输出(220V电源)。
如果启动是通过合闸操作启动(比如两个电源的前端有主断路器,且通过通断此断路器进行启动),那么串220V的接触器可不用,直接接入双电源自动切换断路器的备用电源端上,则合闸后虽然220V电源直接接通,但因187的电源也瞬间接通,接触器直接吸合的时间很短,实际基本同步进入双电源断路器中,此时断路器是接主电源状态,即接187的状态,还有电容的问题,和187的电源同步即可。
当然因为第一次接触电压不同的问题,要选那些电压范围宽一些的。否则容易将187V当做失压去处理。
以上仅供参考。为了防止接触器粘联的问题造成双电源并联短路。
当然还可以选消防强启双电源开关,用强切的方式作为转换,这样前端两个接触器可以不要,用后端的一个接触器作为开关,即如果准备运行则启动此接触器接通后面回路,关闭运行则断开接触器,强切开关主电源接187V,辅助电源接220V,启动时吸合接触器,强切开关在正常主电源接通状态,同时开始延时,延时到后进入强切状态,将187转至220v,此时正常运行。需要关闭时,断开接触器的同时关闭强切,又回复到原始状态。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L:
    根据你的留言的解释,建议用三相交流调压器或模块吧,根据调压器的要求(4-20MA或0-10V)用电阻值设置出187V以及220V的输出,然后用继电器控制这两个输出的转换,因为是直线调压,即未存在原接触器转换时的空档时间,可取消电容。不过可能功率要求不一定能达到。如果功率不是很大的话,这种最简单实现。
    当然你那种方法,接触器选型时一定要达到额定电流的一倍以上防止因触点问题造成短路。
    多谢耐心指导!他们有其他的设备,也是用的三个交流接触器,我特地去查过线,低压启动的时候我都没测着那个187V电压,设备比较多,接触器都买了,不好换方案了。原来的箱子KM2上端子的三根线是从外面接入的应该是他们给的187V电压,KM3上端子接电容和电阻那一块也是外面接入的估计是他们原有一套那个充放电的设备,电缆都进墙了,找不到,他们线体的也不知道在哪,我就按着一些关于电容充放电资料,画出那个电路图了

网友M:
    这标准一看  就是安规测试设备用的   比如洗衣机什么的    先测低压启动     再测正常功率    我们都是用程控变频电源   直接通讯调压   不做切换

网友M:
    别整那种非标的  买台程控变频电源就可以了   你青岛的 这种电源满天飞啊    有名气的艾诺  仪迪  专门做这些测试设备的   专门做电源的  精久 华源     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  青岛  慈溪  顺德   这些测试设备青岛最多了 干嘛要自己开发   后期售后搞死你
    线体前面有个仪迪变频电源,下次去查查那些线是不是走那里面去了,做数据采集和编程的,这些东西不太了解,哎

网友N:
    真是学习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查询些资料,自己画的图纸,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拜托了,先开KM2,KM3一起动作,低压供电的同时给电容充电,N秒后断开KM2,打开KM1,正常电压供电,然后再断开KM3,用相与相之间的三个电阻放电。完成切换电压过程中不断电,不起电弧的效果

    胡闹,电容投切电弧更大,一般电容停送电还要加限流电抗器或电阻的。

楼主:
已查出电路,如图所示,看现场接触器动作是,先开KM2,5秒后启动KM3,KM3启动后复位KM2(这里看着有大约0.5秒的延迟)然后启动KM1,接着复位KM3(此处大约也有0.5秒的延迟)开始正常供电。187V来自线体总的变频电源,KM1和KM2互锁。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动作对不对。
这个制动电阻应该是用来防止电弧的。

楼主:
请帮忙解释解释里面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