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ORT2 和伪随机数

楼主(2018-06-17):
三菱SORT2 和伪随机数
想做报警的排序,对应着报警信息,TOP 10 error,
查看上一班次的TOP 10 ERROR便知发生报警较多的event。
由于sort2只有32个的排序。没想到好的方法。望各位指点128个数据排序的方法
GX WORKS 2
sort 2.1.rar
GT Designer 3
sort2 and 伪随机数got.rar

楼主:
仿真视频:如下。背景音乐:追光使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vBLhpV1BOuzQ9tg9ro_0w
密码:u02q

网友A(2018-09-07):
看不懂哦

网友B:
看了一下,想表达的是实际上是用来模拟报警的ERROR CODE报警数量的排名。比如说当天发生了比较多的报警,且报警的类别也不同。那么,未来更好的查看排在最前的报警名称和对应的报警数量。点开一看就知道了。就可以对排在最前面的报警,进行维修处理。使它的报警数量下降到可控或者是正常范围。提高机器的U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