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B绝对位置丢失,怎么原点复位

楼主(2018-06-17):
如题,伺服放大器出现报警消除不掉的情况下,怀疑放大器故障,故更换了新的伺服放大器,当时将旧的放大器参数传入了新的放大器,当时出现了绝对位置丢失的情况,网络上的说法是要进行原点复位,我想知道这么进行复位,谢谢大家

网友A:
重新让伺服器寻找原点就行了。
绝对位置只需要重新寻找一次原点就会记录下来了,只要伺服电池有电,就不会出现原点数据丢失。
PS:也不要在伺服通电时候拔掉编码器线,要不然也会原点数据丢失。 (因为以上的两种我也试过)
我想问找原点的步骤。。。。

网友B:
系统应该有指令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