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指令求教

楼主(2018-06-18):
触摸屏控制一个连锁的信号,A信号有了之后,B信号要复位,B信号有了,A信号要复位,AB都是触摸屏上面的按钮。
PLC里面有没有指令能自动复位的?

网友A:
用一个信号就可以了,触摸屏上一个用这个信号的正,一个用这个信号的反

网友B:
宏指令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LD A
RST B
LD B
RST A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