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面板只显示“-”,一个小横杠

楼主(2018-06-18):
安川伺服器SGD7S-5R5A00A002,使用环境:温湿度都正常,灰尘少量,电压稳定,就是这款总是显示一个小横杠,主板损坏,是什么原因安川技术支持也说不清楚,其他型号的伺服都好的。大神有没有遇见过的啊

网友A:
先测下主板各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估计CPU挂了

网友B:
伺服坏了,送修别人才能给你检查出问题所在,技术支持肯定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QQ(VX):2252241236

网友C(2018-09-24):
换个控制板接可以了

网友D(2019-02-24):
请问最后怎么弄好的

网友:
我修过 是电源问题 驱动板和主板之间有个小的电源板问题 5V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