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PLC的输入信号 程序里面大家一般信号怎么用?我习惯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个气缸上面的2个感应器同时触发了2个信号,或者是有个信号失真的情况下,需要检测另外一个信号的上升沿时,这个信号已经触发了,所以会导致机器不报警,但是也补动作的情况。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对待输入信号,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可以不用上升沿呀,要看时序,不是一个劲的用上升沿

网友B:
输入信号是否使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根据实际控制要求来定,需要保持信号状态则不用边沿触发。

QQ(VX):2252241236

网友C:
没整明白啥意思。

网友D:
上升沿下降沿逻辑上是很好的,前提你确保时序做好

如果做好了有时还是不行的话,可是多使用内部辅助继电器的置位,多置位复位这样

另外楼主说到信号使与报警有关的,就不要使用上升沿这种指令了,就使用LD“取”这种指令加置位这种好点,只要一有信号就置位内部辅助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升沿下降沿逻辑上是很好的,前提你确保时序做好

如果做好了有时还是不行的话,可是多使用内部辅助继电器的置位,多置位复位这样

另外楼主说到信号使与报警有关的,就不要使用上升沿这种指令了,就使用LD“取”这种指令加置位这种好点,只要一有信号就置位内部辅助继电器

这个主意不错  我也是用了内部的继电器中转了一下 不过习惯了用上升沿 有些地方有时候用不了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有时候会感觉不太舒服 可能有点强迫症吧

网友E:
气缸上面的两个传感器在位置上互锁就行了   两个同时有信号两个位置的逻辑都是断开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用上升沿下降沿我一般都会配合SET/RST用,貌似麻烦的多

网友G:
当然是看实际情况啦,有的时候我改程序,也是改上升下降沿啥的,改着改着就行了,

网友H:
正解
引用 网友D:
上升沿下降沿逻辑上是很好的,前提你确保时序做好

如果做好了有时还是不行的话,可是多使用内部辅助继电器的置位,多置位复位这样

另外楼主说到信号使与报警有关的,就不要使用上升沿这种指令了,就使用LD“取”这种指令加置位这种好点,只要一有信号就置位内部辅助继电器

网友I:
看实际情况

网友J:
把信号转换成继电器,然后怎么操作都可以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