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PU文件报错,怎么回事,大佬们帮忙看下

楼主(2018-06-19):
使用的是Q02 CPU,程序用的简单工程加标签,第一次使用Q系列,怎么程序写进去会报错(文件异常)?2400 FILE SET ERROR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在PLC参数设定里面 把随意一个程序设置为扫描程序就行了 扫描程序就是 你需要它运行的程序

网友B:
PLC是第一次传程序吗?在传程序前是否在参数设置里添加程序并修改执行方式为扫描

楼主:
程序名不能用中文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Q就是报警过习惯查代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