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如题
想要用三菱Q系列PLC进行7轴的定位控制,第一次接触Q系列,以前用的FX系列,想要知道如何选择Q系列的型号,一些基本的备件,然后伺服用的是松下A5系列的,改用A6系列相差多少,相关的问题还请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呢,PLC你是用哪种方式来做驱动伺服的方式,再选取各种定位或是通讯模块,A5和A6相差不大,也是新人,纯属水的

网友B:
CPU、电源、基板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位控单元用QD75的,7轴系统的话,两个4轴的位控模块。如果你伺服用三菱的,可以直接使用16轴的SSCNET总线模块和MR-J□-B的驱动器。

楼主:
嗯谢谢 然后就模拟量这部分Q64ADH可以控制变频器什么的吧QD62E是我的告诉计数模块读取编码器的数值,QX40-S1是我输入模块, QY80 是我的 输出模块,这样的可以嘛.

网友B:
到三菱电机自动化的官网上下一套Q系PLC的选型样本,位控模块基本上就是QD75D4N或者是QD75P4N,因为你的伺服使用的是松下的,只能用脉冲的定位模块,否则可以考虑使用总线模块。I/O模块要根据你实际的I/O点数,一般是各放10%的余量。另外,I/O模块的型号,除非是有特殊要求,否则直接选用常规型号的,特殊型号的I/O模块会影响到你的货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然后就模拟量这部分Q64ADH可以控制变频器什么的吧QD62E是我的告诉计数模块读取编码器的数值,QX40-S1是我输入模块, QY80 是我的 输出模块,这样的可以嘛.

你是模拟输入还是输出,Q64DAN,4通道模拟输出,电压电流都行,控制变频器什么没问题

网友C:
如果用松下的话,定位用QD75P,或者QD75D,看你的伺服是差分还是其他的,
如果你模块5个以内,可以用Q000UJ一体型,性价比高,
如果你要求高,通讯要快,你可以选择更高一级的CPU,+基板+电源就行,电源选择可以下一个Q系列选型。一般Q61P足够,CPU一般00,01,02足够,看你实际容量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网友D:
    QD70P8一个或用QD75P4或QD75D4两个。P的是脉冲型的,差分输出的。75是带插补的,70是不带的。75D是差分1M输出的,75P是100还是200K的忘记了。

网友E:
    75P  200K  ,如果可以尽量用QD75,程序上d70要麻烦一点点

楼主:
    如Q系列有高速输入点吗?还是需要额外购买模块,因为要读取编码的值 ABZ相的,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有点眉目了!非常感谢.

网友F:
    QD75D4N   2个

网友G:
    qd70p8

网友H:
买工控产品:找 上海明控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学到老

网友I:
新人想用三菱Q系列PLC做7轴控制,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如何选型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