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IE 怎么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8-06-19):
触摸屏的源程序有,厂家也给了方法。
但是下载就是不行。 图一是给的文件 图二是打开文件夹的图片。里面没有HMI的文件。对吗?
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没有文件hmismart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这不是源程序,看名称就知道了。镜像文件。只能下载。
专心搞钱

网友C:
一定要放到子目录下才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