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有点搞不懂呀,#07D0是个什么数

网友A:
引用楼主王德位于2018-06-19 10:28发表的 这样的程式指点一下 :
有点搞不懂呀,#07D0是个什么数

16进制数7D0。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进制数7D0。

Good Luck~

谢谢,可是我还是看不懂这个值怎么来的

网友B:
16进制数据,欧姆龙plc采用#表示16进制,&表示十进制,这些数据是编程直接输入的,不是设定的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进制数据,欧姆龙plc采用#表示16进制,&表示十进制,这些数据是编程直接输入的,不是设定的

谢谢!终于明白过来D是16进制,不是寄存器D0

网友C:
类似十进制abc=a*10^2+b*10^1+c
十六进制化为十进制:abc=a*16^2+b*16^1+c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十进制abc=a*10^2+b*10^1+c
十六进制化为十进制:abc=a*16^2+b*16^1+c
Good Luck~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