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来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8-06-19):
本来应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来控制电磁阀的,但因为点数不够又不想再买;所以想用IO点数多的继电器输出的PLC来控制电磁阀,通断频率大约每分钟30次,这样是否可行呢?

网友A:
可以,就是怕继电器时间长了会坏
下载积分:+1(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B:
才每秒0.5次,工作频率上PLC继电器可以用,但因为电磁阀是线圈(电感),如果是交流供电建议触点上要装阻容元件,直流供电并联续流二极管,这样可以延缓继电器触点寿命
下载积分:+1(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C:
要看是那种电磁阀,如果是airtac或者是SMC的常规的气路用的电磁阀,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大功率阀(如液压上用的电磁阀,或是水路阀等)还是要过继电器的,另外,用继电器型PLC拖电磁阀时,最好在电磁阀的线圈上并续流二极管。
下载积分:+1(kcai_fly)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就是普通SMC的气路电磁阀;如果电磁阀自带指示灯及过电压保护回路,是不是可以不用接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可以,继电器容易坏,太频繁

网友E:
不建议这们直接控制,动作太频繁了,还是要加中继的,我曾经就这么干过,触点还是坏了,电磁阀线圈才3W,三菱的PLC,如果你不怕丢客户就这么干好了,一年质保期不会坏的。

网友F:
可以的,用中继转一下,我做过20多次通断的,没有问题

网友G:
可以啊,看看容量够不,而且PLC触点坏了比较麻烦,这种的话,最好晶体管外接继电器控制 比较方便

网友H:
控制气动阀是每问题的,液压阀最好加中继转。
学到老

网友I:
没问题的,我们Q系列都是直接带阀岛用!
下载积分:+3(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J:
可以控制。
实际工程,不建议使用。
继电器动作频率过高,容易损坏。

网友K:
最好加繼電器

楼主:
SY5000系列的电磁阀许容通断频率是3HZ,而我这只有0.5HZ,是没问题的;继电器输出接点寿命在20VA时是300万回,而电磁阀的功耗才0.35W,按道理应该会远大于300万回才对。

网友L:
手册是目标300万次,你打个8折算就好了。1分钟30次的动作,24小时运行的话,我觉得大概3个月就坏了。
  • 下载积分:+1(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M:
    继电器的不太行,晶体管的直接带气阀反而问题不大
  • 下载积分:+1(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N:
    可以,就是继电器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O:
    最好不用,电磁阀线圈是感性负载,即使并了续流触点页容易坏,建议用晶体管的。

网友P:
    可以带电磁阀,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