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QJ71C24N-R4通信模块通过USS协议控制西门子MM440变频器

楼主(2018-06-19):
我司有一台设备主轴电机使用45KW西门子变频器MM440驱动,由于系统故障无法修复决定对电控系统进行改造,用三菱QPLC改造替代,但变频器成本较高,决定延用。控制变频器使用通信模块QJ71C24N-R4,为降低成本,通信协议直接使用西门子的USS。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样例,只能自己编写,使用三菱通信模块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终于通信成功,可实现控制正反转、调速、读取电流及故障码功能。控制上相对于控制三菱变频器还较方便。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感谢分享!

网友A:
谢谢参考参考6666666

网友B:
走自由口,还是通讯协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楼主你PCF文件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补充资料。西门子变频器直接使用29、30号485通信端子。不需额外增加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