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动机的型号,应该根据什么做电缆表?

楼主(2018-06-19):
知道各种电动机的型号,怎么做电缆表,比如2.2KW的电机两个,3KW的电机两个,电缆表的制作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铜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然后看电缆需不需移动吧,如果需要的话得考虑柔性材料和弯曲半径,然后就是使用环境对绝缘层要求,什么阻燃之类的。

楼主:
哦哦 好的 谢谢啦

网友B: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和峰值电流,其次就是布线坏境和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