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安装不了

楼主(2018-06-19):
安装GX WORK2时让输入《请输入半角英数字》不知道咋弄了,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问题提法不对:
GX WORK2 安装不了不怪它。因为别人可以安装。
通常三种情况:
1、下载时被损坏
2、电脑不行
3、操作方法不对
根据安装提示,他是要你输入单位,姓名,序列号时,要用半角字符。
半角就是 123456789ABCDEF
全角就是 123456789ABCDEF
一般在电脑上,输入法这里可以切换
真诚感谢!

网友B:
第一次下载失败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