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刚上手博途,搞不懂点动和切换开关怎么设置?

楼主(2018-06-19):
刚上手博途,搞不懂点动和切换开关怎么设置?个人感觉这个软件功能全,就是找不到在哪?找个开关图标,在库了一个一个点,特别不方便。开关只有一个图,我就用按钮代替,一个点动开关,我用按钮按下加函数按下置位,变量是int(不知道对不对),释放加函数复位变量中的位,用的还是上一个变量。 切换就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请问我这样对吗?这个开关还有没有其他简便的方法呢?谢谢!

楼主:
切换开关回了,就是把变量改成bool型,做开关变量。就是点动有点麻烦!

楼主:
解决了,同样是数据类型的问题,改成bool,一切搞定。大家引以为戒。谢谢!
刚上手博途,搞不懂点动和切换开关怎么设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