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做中断任务请教!!!!

楼主(2018-06-19):
请教下大神,我欧姆龙CP1L做中断任务0.00接通了却不执行中断任务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

网友A:
大神,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这几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0.00接通了不执行中断任务,一直走主程序,

楼主(2018-07-19):
你可能端口没选对!不同PLC端口都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