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大家好,我有台机触摸屏坏了想写屏程序,为此上载了三菱PLC程序,上载时提示输入密码,用三菱解密软件读出密码,用GX_W2输入密码上载了程序,有891KB可就是打开了没梯形图是空的,请教怎样打开?
附件: FX1S-30MT.rar (158 K) 下载次数:60

网友A:
两种可能
1、你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勾上程序,只勾了参数和内存
2、灌程序的人,修改了PLC的D8000,把程序范围改成了0。这个就是俗称的FX1S程序 隐藏,也可以破解的。
我上载程序时有勾上程序,若修改了PLC的D8000,把程序范围改成了0。这个FX1S程序 隐藏怎么破解?
  • 下载积分:+1(汪传福)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
    1、你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勾上程序,只勾了参数和内存
    2、灌程序的人,修改了PLC的D8000,把程序范围改成了0。这个就是俗称的FX1S程序 隐藏,也可以破解的。

网友D:
    FX1S有超级加密

楼主:
    1楼管理员:我上载程序时有勾上程序,若修改了PLC的D8000,把程序范围改成了0。这个FX1S程序 隐藏怎么破解?

网友E:
    先下载参数,然后正常上载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楼管理员:我上载程序时有勾上程序,若修改了PLC的D8000,把程序范围改成了0。这个FX1S程序 隐藏怎么破解?

    D8000不是監視定時器嗎?初始值200ms

网友G: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