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电阻丝发热和电源的频率有关系吗?具体有什么相关计算公示没?

网友A:
首先你应该知道频率是时间倒数,其次你应该知道电阻丝发热原理,你就知道当然是没有关系的,公式在度娘上就有。

网友B:
P=UI=U2/R.... 中学物理公式

网友C:
欧姆定律都不知道么?

网友D:
引用楼主随风漂泊于2018-06-20 09:19发表的 电热管发热量问题 :
电阻丝发热和电源的频率有关系吗?具体有什么相关计算公示没?

瓦特是国际单位制的功率单位。瓦特的定义是1焦耳/秒(1J/s),即每秒转换、使用或耗散的(以焦耳为量度的)能量的速率。

在电学单位制中,是伏特乘安培乘功率因数(1V·A,简称1伏安)。

中文名    瓦特
外文名    Watt
符    号    W
定    义    焦耳/秒
公    式    W=UIT,W=P*T,W=V*A*COS

人们常用功率单位乘以时间单位来表示能量。

例如,1千瓦-时就是一个功率为1千瓦的耗能设备在1小时内所消耗的能量,等于3.6*1000000焦耳。

焦耳定律公式表示如下:

    Q=I^2*Rt(J)

I=通过导体的电流,单位:A;
R=导体的有效电阻,单位:Ω;
t=通电时间,单位: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