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电桩的问题

楼主(2018-06-20):
想请教一下大神们,有做过电动汽车冲电桩的吗,汽车要冲多少电要发个信号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再给汽车冲电,电能计量,刷卡,这些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可以!一般不是车企自己有吗

网友B:
你是要自己做充电桩还是做测试充电桩插头插座的设备

楼主:
汽车电池管理BMS通信是用的CAMBUS协议,有大神做过PLC的CANBUS协议的案例吗。

网友C:
不要光想用plc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自己做充电桩还是做测试充电桩插头插座的设备
做冲电桩

网友B:
就充电桩就复杂多了,之前接到充电桩的单研究过一点,但后面发现只需要做测试充电桩的设备,所以没有深研究。你先得把充电桩的所有标准看一遍,有几个原理与控制研究一下,其次就是充电桩的种类了,有直流有交流有几十安培也有几百安培,有5芯的有七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