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最近做个小设备,需要测量电器的各个电气参数,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素,频率,有没有这么一款仪表能实现测量,有通讯功能吧测量各个参数上传上位机,或者有继电器输出也可以,每一个功能需要一个开关量输出,求推荐一个!

网友A:
现在的多功能表都具有这个功能吧,带485的,上网搜  多 了

网友B:
多功能电表,网上有很多,包括正泰、德力西都有的。

网友C:
数字电量表,或电量采集模块

网友D:
施耐德PM8000,电力参数测量仪。
除了价格,什么都好。
带以太网,modbus tru通讯,
还可添加继电器输出,脉冲输出,4-20ma等等。

每一个功能需要一个开关量输出,
这个要求达不到,功能太多,可以通过PLC读取再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我了解下

网友E:
电参数测试仪可以的,价格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