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变频器输出端,接两台电机。分别用接触器切换。
两台电机的运行没有规律,有时同时在运行,有时只运行一台,也有可能A运行了一段时间还没停,B就开始运行了,此时两台同时运行,过了一段时间A停止,B单独运行,再过一段时间B也停止。。。。。。其实就是分别控制上下料的皮带电机。。。。

请问这样只用一台变频器,输出通过两个接触器切换,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变频器要选大一点

网友B:
可以的呀,变频器要能带动两台同时运行就行了

网友C:
变频器功率大于 两台电机总和1.2-1.5倍,,,变频器频率加减速时间 设计范围内设置大一点,

网友D:
en ,可以的

网友E:
1. 使用1台变频器拖2台或2台以上电机是可行的;
2. 如果是2台或2台以上电机分时受控时,变频器的输出容量必须大于等于功率最大的电机;
3. 如果是2台或2台以上电机同时动作,则变频器的输出容量必须大于所有受控电机的功率之和;
4. 楼主所说的这种方案,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有2点是需要注意的:1)如果是A先启动,B再启动,则会出现A电机按照变频器设定的加速斜率变频启动,而B电机则会先按照A当前的运行频率启动,然后在与A按同频率运行,也就是相当于A的启动频率为0,而B的启动频率则大于0,如果变频器的容量偏小,则可能会损坏变频器;2)当A或B先停,而另外一个电机后停止的话,如果要求电机必须为减速停车的话,则先停车的电机无法实现减速停车;
5. 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拖二的变频器,即2套变频器封装在一个壳体内的,目前很多伺服都有这种类型的,但变频器还没有注意是否有这种类型的,如果有的话,可以使用这种类型的变频器,方便对2个电机进行独立控制。

网友F:
可以。
但最好1對1

网友G:
引用楼主mrkennedy于2018-06-20 14:34发表的 新人求教,关于一个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 :
变频器输出端,接两台电机。分别用接触器切换。
两台电机的运行没有规律,有时同时在运行,有时只运行一台,也有可能A运行了一段时间还没停,B就开始运行了,此时两台同时运行,过了一段时间A停止,B单独运行,再过一段时间B也停止。。。。。。其实就是分别控制上下料的皮带电机。。。。

请问这样只用一台变频器,输出通过两个接触器切换,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吗?谢谢!

不可以,这里不是变频器选大点的问题,
大家注意了没有:也有可能A运行了一段时间还没停,B就开始运行了
也就是说如果变频器正在输出时,突然接入另一台负载。这样是不行的。
不管你控制几台电机,必须在变频器运行之前接入。
你仔细看下变频器手册吧,关于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安装接触器等开关器件的说明。

网友H:
根据楼主描述,一拖一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一台变频器出不来独立的两路变频电源,那两个电机不可能是同频率运行,前面的回答都假定是同频率运行,所以不可以。当然,不同时运行是可以的

网友J: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用呢

网友K:
这么省钱干嘛,自己找麻烦

网友L:
一个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或同时启动2台电机可实现,但是分开启动是不行的

网友M:
这是不行的,变频器好多功能不能实现或出现逻辑错误。(两个电机同步还可将就)

网友N:
一拖二是可以的,但你说的这个情况肯定不行,A启动后一段时间B可能随时启动,假如此时输出50HZ,B突然启动,等同于全频启动,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除非你的变频器选的很大,但这样又起不到过电流保护,实在没什么意义,楼主单位里很穷?一台变频器都买不起?

网友O:
小功率电机可以一拖多,要是电机稍微大一些的话不建议这样使用,变频器寿命会端很多。

网友P:
现在的变频器又不贵,何必呢

网友Q:
可以是可以,建议一对一

网友R:
这是楼主的新思路

网友S:
以前碰到过一个变频器带几台电机运行,他是变频启动工频运行,一不小心变频器就烧了。

网友T:
不行,按照你这样的运行方式,变频器很快就会坏的
QQ:611369538

网友U:
根据你的运动特点,我觉得楼主还是一拖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