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HMI与非西门子设备怎么用以太网点对点通信?

楼主(2018-06-20):
西门子HMI与非西门子设备怎么用以太网modbus TCP/IP, 点对点通讯?求教。就卡在通信地址上了。

网友A:
需要一个转换网关,我之前也这样用过,发点资料;
谢谢,我现在又第三方设备的通信点表,网线也通了,ip地址也设置了,但就是不知道后面该怎么搞,求教》谢谢!